[其他产品] 双核锁步CPU在AVR SD系列单片机中实现安全功能的具体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5-08-06):
双核锁步CPU在AVR SD系列单片机中实现安全功能的具体工作原理是什么,与传统的单核CPU相比,它在故障检测和预防危险状况上有哪些显著优势?

网友A:
不知道,单片机还搞啥安全。

网友B:
AVR SD 系列单片机的双核锁步 CPU 通过双内核同步执行相同指令,实时对比运算结果。若结果不一致,立即触发故障处理机制,检测硬件错误与恶意攻击。同时集成内存保护和时钟监控,形成多层安全防护,保障关键操作完整性。

网友C(2025-09-10):
双核锁步 CPU 在 AVR SD 系列中通过双 CPU 核同步执行相同指令,实时比对结果。若出现差异(如受攻击或故障),立即触发安全响应(如中断、复位),结合内存奇偶校验等机制,检测并阻止异常操作,增强嵌入式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

网友D(2025-11-19):
其原理是双相同 AVR CPU 同步执行相同代码。冗余比较器实时比对两核的内部状态与输出,搭配错误控制器等硬件。一旦出现输出不一致,会立即触发系统复位等安全响应,搭配内存 ECC 等功能,保障符合 ASIL C 等安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