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关于ATMXT640UD和ATMXT641TD触摸屏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5-08-08):
maXTouch® ATMXT640UD和ATMXT641TD触摸屏控制器在极端天气和雨天条件下,即使佩戴厚手套也能提供精准的触控性能,其背后的触控感应技术和信号处理算法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这个系统的算法都是保密的,肯定不告诉你。好像是提供的LIB库,不是提供的源码。

网友B(2025-09-26):
ATMXT640UD 和 ATMXT641TD 均为 Microchip 的触摸屏控制器,都支持宽温工作和厚手套触摸。疑问在于:两者虽同属 maXTouch 系列,接口和通信协议相同,但 ATMXT640UD 支持多达 15 点触控,而 ATMXT641TD 支持 10 点触控。此外,ATMXT640UD 的 HA1 型号通过了 IEC/UL 60730 B 类认证,具备功能安全特性,这是 ATMXT641TD 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