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关于MCP16701小尺寸VQFN封装有啥制造难点吗?

楼主(2025-08-19):
MCP16701采用8 × 8 mm小尺寸VQFN封装,这种小尺寸封装在生产工艺上有哪些难点,Microchip是如何克服这些难点以保证产品质量的?

网友A:
VQFN封装引脚分布在器件四周,无引脚延伸,引脚与PCB焊盘的连接依赖焊盘平整度和锡膏印刷均匀性。若引脚共面性偏差超过0.1mm,易导致焊接虚焊或短路。

网友B:
返修难度大吧

网友C:
MCP16701 的小尺寸 VQFN 封装制造难点在于,焊接时底部焊点难以观测易致虚焊,侧壁覆铜易氧化使焊锡润湿困难,需精确控制尺寸精度与焊接工艺,且其出色的导热性会让返修重焊难度增加。

网友C:
MCP16701 的小尺寸 VQFN 封装制造难点主要包括:引脚共面性要求高,若偏差超 0.1mm 易致虚焊或短路;焊接过程中焊点难以直接观察和控制,热传递路径和散热条件差异易导致局部焊接不良;封装边缘覆铜易氧化,侧壁焊锡润湿困难。

13 篇资料

网友D(2025-11-19):
MCP16701 的小尺寸 VQFN 封装制造有这些难点:焊点藏于底部难观察,回流焊时易因热沉焊盘焊膏等因素出现塌落;贴装时焊盘间距小,对设备定位精度要求高,偏移易致焊接失效;侧壁覆铜易氧化影响焊锡润湿,检测需 X 光机,增加成本;塑封时还需控制材料收缩防封装翘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