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微芯的NVMe®存储和配备硬件级安全功能的RAID控制器是如何协同工作提升数据保护安全性的?

楼主(2025-08-19):
NVMe®存储和配备硬件级安全功能的RAID控制器是如何协同工作提升数据保护安全性的?

网友A:
应该是可以提供相关驱动的,没用过。

网友B:
简单来说,NVMe 是一种专门为固态硬盘(SSD)设计的高速通信协议和接口,它让 SSD 的性能得到极致发挥。

网友B:
为什么需要 NVMe?
在 NVMe 出现之前,SSD 通常使用为机械硬盘(HDD)设计的接口,主要是 SATA 和 SAS。

机械硬盘的瓶颈:SATA 接口、AHCI 协议和机械硬盘的物理结构(磁头寻道、盘片旋转)决定了其速度上限。最快的 SATA III 接口理论带宽也只有 600MB/s。

SSD 的潜力:SSD 没有机械部件,速度可以远超机械硬盘。但当 SSD 被硬塞进 SATA 接口时,就像把一辆法拉利跑车开在乡间小路上——SSD 的强大性能被落后的 SATA 接口和 AHCI 协议严重限制了。

NVMe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瓶颈而生的。它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让 SSD 这辆“跑车”可以全速奔驰。

网友B:
特性
NVMe
SATA (AHCI)
设计初衷
专为闪存设计
为机械硬盘设计
使用通道
PCIe 总线(直接与 CPU 通信)
SATA 总线(需要经过南桥芯片)
延迟
极低(约几微秒)
较高(约几十微秒)
队列深度
超高(65,535 个队列,每个队列深度 65,535)
很低(1 个队列,队列深度 32)
性能
极高(目前可达 10,000+ MB/s 以上)
低(上限约 600 MB/s)
物理形态
M.2 卡式(最常见),或 PCIe 插卡式
2.5英寸 盘状,带有 SATA 数据线和电源线

网友C:
微芯的 NVMe 存储支持硬件自加密,如 SED,RAID 控制器则提供基于控制器的加密 CBE,两者结合扩展加密边界。同时,RAID 控制器的硬件信任根、安全启动等功能,与 NVMe 的端到端数据保护机制协同,共同保障数据安全。

网友D(2025-11-19):
微芯的 NVMe 存储与 Adaptec 系列 RAID 控制器以分离式架构协同。控制器承接冗余计算等任务,NVMe 可直连 CPU 高速读写。控制器靠硬件信任根、安全启动保障启动安全,还支持 SED 自加密驱动器,同时多重机制保障端到端数据完整性,双重防护提升数据保护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