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编译会导致GDB 调试器在错误的地址启动

楼主(2025-08-02):
我用 Python 开发一个自动化测试脚本,用于测试运行在 STM32L496RG 嵌入式软件。我用 ST 的无界面 GDB 调试器。这个测试需要在测试过程中通过 Python 脚本对源代码进行小幅修改,我已经成功实现了这一点。

运行自动化测试脚本时,我能够修改代码、重新构建程序并执行测试步骤,第一次测试通常能成功,但之后就不行了。然后,我必须断开调试器连接,甚至可能需要重新上电 MCU,为下一个需要修改更多代码的测试步骤做准备。第二次修改代码并重新构建后,我尝试启动调试器,调试器似乎成功连接了目标设备。我通过确认 GDB 服务器与目标设备连接、GDB 客户端启动并加载正确的 elf 文件,以及服务器和客户端成功建立链接来验证这一点。

但问题是:第一次程序正确启动时,调试器会显示它等待继续执行的起始地址(如预期)是复位处理程序:
Reset_Handler () at ..\Startup/startup_stm32l496rgtx.s:63
63       ldr  sp, =_estack   /* Atollic update: set stack pointer */
而第二次重新编译后,调试器显示程序执行的起始地址是:
0x08019670 in Eeprom_Format () at ../Src/Eeprom.c:82
82       nStatus = Nvm_WriteLong(eepromBaseAddress, NVM_FORMAT_HEADER)
。../Src/Eeprom.c 是工作空间中另一个项目的源文件,并不属于当前项目。这个其他项目仅用于为当前项目初始化 EEPROM。当我使用 STM32CubeIDE 图形界面编译并运行相同代码时,一切正常。工作空间中确实有多个项目,但我不明白它们如何干扰,因为 GDB 调试器在设置时确认指向了正确的 elf 文件路径。是否应该在启动调试器之前进行全擦除?这看起来是编译问题还是调试器问题?

网友A:
可能由于构建系统缓存或增量编译问题,导致 ELF 文件未完全更新。

网友B:
可能Flash 内存未完全擦除。

网友C:
强制完整重新构建,在每次修改代码后,执行 完整清理和重新构建,避免增量编译导致的问题。

网友D:
手动擦除 Flash,在加载新程序前,完全擦除 MCU 的 Flash,避免旧代码残留。

网友E:
最可能的原因是 Flash 未完全擦除 或 构建系统未正确更新 ELF 文件,导致调试器加载了旧代码的符号表或地址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