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2R] G32R501产品调试经验分享之一--“系统启动(BOOT)”

楼主(2025-08-01):
G32R501产品调试经验分享之一--“系统启动(BOOT

大家好,最近在研究极海G32R501的产品,作为新手之一,既是在学习也是在巩固自己的开发经验,尤其是掌握双核MCU的运行流程以及开发经验,今天跟大家分享G32R501产品调试经验“系统启动(BOOT)”,下图是系统启动流程图

根据流程图和调试经验,我继续跟大家讲解下更具体的启动过程:

1. 上电复位阶段
  系统上电后,WDRSn(看门狗复位)和RSn(系统复位)信号触发硬件复位所有核心进入复位状态

2. CPU0主核启动
  CPU0的时钟首先使能,开始执行片内BOOTROM代码 CPU1的时钟在此阶段保持关闭状态 BOOTROM完成以下工作:初始化必要的硬件环境加载安全启动相关配置执行完整性校验等安全流程

3. 启动控制配置
   BOOTROM执行完毕后,CPU0根据BOOT流程选择跳转到用户代码执行系统将BOOT_CTL寄存器配置为值3(二进制11),表示:
bit0=1:使能CPU1启动
bit1=1:使用BOOT_ADDR1_G寄存器指定的地址启动CPU1

4. CPU1从核启动
   CPU0完成BOOT_CTL配置后系统使能CPU1的时钟CPU1开始从BOOT_ADDR1_G寄存器配置的地址开始执行程序此时CPU0继续执行用户代码,双核进入并行工作状态

5. 双核协作
典型应用场景:CPU0作为主控核运行主应用程序CPU1作为协处理器运行实时任务或专用算法需要通过核间通信机制(如共享内存+中断)实现数据同步

注:实际开发时需注意:
1. BOOT_ADDR1_G需在CPU0代码中正确配置为CPU1程序的入口地址
2. 双核共享资源的初始化时序
3. 核间同步机制需要在用户代码中实现
4. 具体寄存器配置请参考G32R501的参考手册

接下来是Boot Modes,用户手册指引我要参考G32R501 数据手册》引导 ROM 和外设引导章节

以下是针对G32R501芯片的Boot模式配置技术调试文档,包含硬件设计指南、软件配置方法和调试经验分享:

1. Boot模式引脚硬件设计规范
```c
// 推荐电路设计(默认引脚)
define BOOT_MODE_PIN0    GPIO32  // 10kΩ弱上拉至VDD
define BOOT_MODE_PIN1    GPIO24  // 10kΩ弱上拉至VDD

// 禁止使用的GPIO(冲突列表)
const uint32_t forbidden_bmsp_gpios[] = {
    20,21,22,23,36,38,60-223  // 这些GPIO不可配置为Boot模式引脚
};
```

2. OTP配置仿真方法(开发阶段)
```c
// 通过仿真寄存器预配置(避免烧写OTP)
volatile uint32_t EMU_BOOTPIN_CONFIG = (uint32_t)0x40031000;
volatile uint64_t EMU_BOOTDEF       = (uint64_t)0x40031008;

void debug_boot_config(void) {
    // 示例:配置SPI引导+修改Boot引脚
    EMU_BOOTPIN_CONFIG = 0x00010203;  // 设置GPIO3/GPIO2为BMSP
    EMU_BOOTDEF       = 0x46000000;  // 使用SPI选项2(GPIO54-57)
}
```

3. 外设引导硬件连接指南
4. Boot选项快速配置表
```markdown
```

5. 双核启动软件配置示例
```c
// CPU0启动后初始化CPU1的代码
define BOOT_CTL        ((volatile uint32_t)0x40030000)
define BOOT_ADDR1_G    ((volatile uint32_t)0x40030004)

void start_cpu1(void) {
    // 设置CPU1入口地址(需对齐到4字节)
    BOOT_ADDR1_G = 0x10040000;

    // 启动配置:bit0=1(使能CPU1), bit1=1(使用BOOT_ADDR1_G)
    BOOT_CTL = 0x3;

    // 内存屏障确保写入完成
    __DSB();
}
```
...............................................
...............................................

6. 调试问题排查清单
问题1:无法进入UART引导
   检查TX/RX引脚是否与BOOTDEFx配置匹配
   测量波特率时钟(误差需<2%)
   确认上位机发送正确的同步头(0x7F)

问题2SPI Flash识别失败
   使用逻辑分析仪抓取CLK信号
   检查Flash的CS引脚是否在引导阶段被正确拉低
   验证Flash供电电压(3.3V±10%)

问题:双核不同步
   确认BOOT_ADDR1_G指向有效代码
   检查CPU1的向量表偏移寄存器(VTOR)
   使用核间中断寄存器(IPC)进行握手

7. 量产编程指南
``
代码示例:OTP烧录工具流程
def program_otp():
    if check_security_lock() == False:
        write_z1_otp_bootpin_config(0x010203)   配置GPIO1/2/3为BMSP
        write_z1_otp_bootdef_low(0x00000041)    UART选项2
        write_z1_otp_bootdef_high(0x00000003)   Flash默认选项
        enable_permanent_lock()
```

关键设计建议:
1. 开发阶段优先使用EMU寄存器模拟,验证稳定后再烧录OTP
2. 所有引导模式引脚必须设计为可外部调试(建议预留测试点)
3. 双核代码需在链接脚本中严格划分内存区域:
```ld
/ 示例链接脚本片段 /
MEMORY {
    CPU0_CODE (rx) :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512K
    CPU1_CODE (rx) : ORIGIN = 0x10040000, LENGTH = 128K
    SHARED_RAM (rwx): ORIGIN = 0x20080000, LENGTH = 64K
}
```

该文档应与《G32R501参考手册》第7章"系统启动配置"配合使用,硬件设计请参考《G32R501硬件设计指南》第3.2节。好了,如上是跟大家分享G32R501产品调试经验“系统启动(BOOT)”,大家看了有什么启发,可以文章下方留言,谢谢大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