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发生器, 100hz_2路互补+按键

楼主(2025-08-01):
[code]/*************脉冲发生器, 100hz_2路互补****************/
/*************EPM240T100C5N************************/
/*************ID:共同学习FPGA***********************/
/*************20250715*****************************/
//系统时钟100Mhz,设定频率100k,定时时间0-511个脉冲,死区时间32个脉冲;
//B+----------------------------------
//        |        |        |        |
//      s1|      s3|      S5|      s7|
//        |---L1---|        |---L2---|
//      s2|      s4|      S6|      s8|
//        |        |        |        |
//B-----------------------------------

//num        |0___________________511|
//num        |__________50%__________|100%
//num        |12345|6789a|12345|6789a|
//L1         |___0-255___|___________|
//L2         |___________|_256-511___|

//s1         |¯¯¯¯¯|_________________|
//s2         |_____|¯¯¯¯¯|___________|
//s3         |_____|¯¯¯¯¯|___________
//s4         |¯¯¯¯¯|_________________|
//s5         |___________|¯¯¯¯¯|_____|
//s6         |_________________|¯¯¯¯¯|
//s7         |___________|¯¯¯¯¯|_____|
//s8         |_________________|¯¯¯¯¯|
`timescale 1ns/10ps
module maichong

楼主:
/*************脉冲发生器, 100hz_2路互补****************/
/*************EPM240T100C5N************************/
/*************ID:共同学习FPGA***********************/
/*************20250715*****************************/
//系统时钟100Mhz,设定频率100k,定时时间0-511个脉冲,死区时间32个脉冲;
//B+----------------------------------
//        |        |        |        |
//      s1|      s3|      S5|      s7|
//        |---L1---|        |---L2---|
//      s2|      s4|      S6|      s8|
//        |        |        |        |
//B-----------------------------------

//num        |0___________________511|
//num        |__________50%__________|100%
//num        |12345|6789a|12345|6789a|
//L1         |___0-255___|___________|
//L2         |___________|_256-511___|

//s1         |¯¯¯¯¯|_________________|
//s2         |_____|¯¯¯¯¯|___________|
//s3         |_____|¯¯¯¯¯|___________
//s4         |¯¯¯¯¯|_________________|
//s5         |___________|¯¯¯¯¯|_____|
//s6         |_________________|¯¯¯¯¯|
//s7         |___________|¯¯¯¯¯|_____|
//s8         |_________________|¯¯¯¯¯|
`timescale 1ns/10ps
module maichong
                                        (
                                        clk,                //系统时钟100MHz;
                                        res,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s1,                //桥臂1上管;
                                        s2,                //桥臂1下管;
                                        s3,                //桥臂2上管;
                                        s4,                //桥臂2下管;
                                        s5,                //桥臂3上管;
                                        s6,                //桥臂3下管;
                                        s7,                //桥臂4上管;
                                        s8                 //桥臂4下管;
                                        );

input                                clk;
input                                res;

output reg                s1;
output reg                s2;
output reg                s3;
output reg                s4;
output reg                s5;
output reg                s6;
output reg                s7;
output reg                s8;

reg[8:0]                        num;                //计数器;
reg[8:0]                        power;                //功率;

parameter                siqu                =16;                //死区时间;
parameter                zuixiao                =128;                //最小数50%-100%;
parameter                xiang1                =5;                        //第一相起始点;
parameter                xiang2                =260;                //第二相起始点;

`define                        shu                        (zuixiao +power)
`define                        shu_ban                ((zuixiao +power) >>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                //计数器
if(~res)
        begin
        num                <=0;
        end

else
        begin
        num                <=num        +1;
        end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                //比较器
if(~res)
        begin
        s1                <=0;
        s2                <=0;
        s3                <=0;
        s4                <=0;
        s5                <=0;
        s6                <=0;
        s7                <=0;
        s8                <=0;
        power        <=60;
        end

else
begin
/**************************************************/                //第一相

if((num >xiang1) && (num <(`shu_ban -siqu) ))                        //前半个周期
        begin
        s1                <=1;
        s4                <=1;
        end
else
        begin
        s1                <=0;
        s4                <=0;
        end

if((num >`shu_ban) && ( num <(`shu -siqu)))                                //后半个周期
        begin
        s2                <=1;
        s3                <=1;
        end
else
        begin
        s2                <=0;
        s3                <=0;
        end
/**************************************************/                //第二相

if((num >xiang2) && (num <(xiang2 +(`shu_ban -siqu)) ))                        //前半个周期
        begin
        s5                <=1;
        s8                <=1;
        end
else
        begin
        s5                <=0;
        s8                <=0;
        end

if((num >(xiang2 +(`shu_ban -siqu)) ) && (num <(xiang2 +(`shu -siqu))) )                                //后半个周期
        begin
        s6                <=1;
        s7                <=1;
        end
else
        begin
        s6                <=0;
        s7                <=0;
        end

/**************************************************/

end
endmodule

/******************testbench of maichong***********/
module maichong_tb;
reg                clk, res;
wire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maichong        maichong
                                        (
                                        .clk(clk),                //系统时钟100MHz;
                                        .res(res),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s1(s1),                //桥臂1上管;
                                        .s2(s2),                //桥臂1下管;
                                        .s3(s3),                //桥臂2上管;
                                        .s4(s4),                //桥臂2下管;
                                        .s5(s5),                //桥臂3上管;
                                        .s6(s6),                //桥臂3下管;
                                        .s7(s7),                //桥臂4上管;
                                        .s8(s8)                 //桥臂4下管;
                                        );

initial
begin
                                clk                <=0;
                                res                <=0;
                #20                res                <=1;
                #10000        $stop;

end
always                #5        clk                <=~clk;
endmodule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