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F402R Micro-EVB开发板测评】3、硬件SPI驱动LCD

楼主(2025-08-01):
  • 屏幕原理图

引脚接法
*SCL PB13    ————SPI2 SCK
*SDA PB15   ————SPI2 MOSI
*RES PB11
*DC PB2
*CS PB0
*BLK PC4

  • 硬件SPI配置
使用SPI2的主机模式,8位数据,软件片选功能,SPI频率2分频,SPI2的主频是60MHz
void DAL_SPI2_Config(void)
{
    hspi2.Instance = SPI2;
        hspi2.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2.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2.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2.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2.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2.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2.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hspi2.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2.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2.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2.Init.CRCPolynomial = 0;

    if (DAL_SPI_Init(&hspi2) != DAL_OK)
    {
        Error_Handler();
    }
}
  • SPI GPIO配置
void D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 (hspi->Instance == SPI1)
    {
        /* Enable SPI1 clock */
        __DAL_RCM_SPI1_CLK_ENABLE();

        /* Enable SPI1 GPIO clock */
        __DAL_RCM_GPIOA_CLK_ENABLE();

        /* Configure SPI1 NSS SCK MISO and MOSI 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D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if (hspi->Instance == SPI2)
    {
        /* Enable SPI2 clock */
        __DAL_RCM_SPI2_CLK_ENABLE();

        /* Enable SPI2 GPIO clock */
        __DAL_RCM_GPIOB_CLK_ENABLE();

        /* Configure SPI2 NSS SCK MISO and MOSI 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D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
  • LCD的SPI驱动配置
这个地方必须要将读的Buff填进去,不能填NULL,不然无法正常发送数据。
void SPI_WriteByte(u8 byte)
{
        u8 buffer[100];
        D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2, &byte, buffer, 1, 1000U);
}
  1. #define        CS(stat) D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0,stat)
  2. #define        RES(stat) D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1,stat)
  3. #define        DC(stat) D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2,stat)
  4. #define        BLK(stat) D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4,stat)

void LCD_WR_REG(u8 Reg)
{
        CS(FALSE);
        DC(FALSE);
        SPI_WriteByte(Reg);
        CS(TRUE);
}
void LCD_WR_DATA(u8 Data)
{
        CS(FALSE);

        DC(TRUE);
        SPI_WriteByte(Data);
        CS(TRUE);
}
将写寄存器和写数据配置完成后就可以刷屏了
可以看的出来,刷屏还是有点慢的,后面再改成DMA发送,这样刷屏会更快一点,还是慢的话就用SPI1+DMA,时钟频率更高点,速度会更快

网友A:
非常详细的测评,感谢分享!硬件SPI驱动LCD的配置和引脚接法都很清晰,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很有帮助。

网友B:
看到其他人的评测,这款LCD屏,如果使用DMA的方式,刷局部效果非常好,全屏的话,速率也能提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