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PI刷屏老出问题咋整?

楼主(2025-08-02):
我用SPI刷屏,结果一不小心就花屏,感觉时序很挑剔,谁搞过这个芯片的?

网友A:
CubeMX生成代码太死板了,建议手动改改。

楼主:
我之前遇到过,结果是时钟源没设对。

网友B:
是不是buffer太小?DMA中断来不及处理?

网友C:
你用的是连续采样还是单次采样?

网友D:
看一下ADC Clock是不是同步的,不然确实会卡顿。

网友E:
DMA配置的优先级试试改高一点?

网友F:
建议试下用定时器触发ADC采样,会更稳。

网友G:
我用F103的时候也遇到过,结果是VREF波动太大。

网友H:
开debug模式采样也会卡,release模式下顺多了。

网友I:
多通道采样吗?排查一下通道切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