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用这颗U做USB有啥坑?

楼主(2025-08-02):
试了USB CDC模式,偶尔电脑识别不到,换线换供电都没啥用,是供电不稳吗?

网友A:
强烈建议试一下LL库,稳定很多。

网友B:
是不是拉不上电平?加一下上拉电阻看看。

楼主:
错误中断是哪种?BERR还是ARLO?

网友C:
我遇到过总线没清空导致一直错误中断。

网友D:
ST的I2C很挑初始化顺序的,尤其是SMBus模式。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你主从机时序不一致。

网友F:
上位机工具会不会影响你的通信?

网友G:
建议开示波器抓一波I2C看看波形。

网友H:
HAL库的I2C有些地方写得不够严谨。

网友I:
STM32L0的I2C模块确实不如F1那代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