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RTC掉电保存靠不靠谱?

楼主(2025-08-02):
换纽扣电池后,RTC还没走两天就归零了,是我备份电源接法不对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A:
我遇到过DMA控制PWM导致出不了波,看看是不是类似。

网友B:
是不是没打开主输出使能?

网友C:
我也踩过这个坑,结果是时钟没开。

楼主:
查查AF复用表,别被Cube坑了。

网友D:
Debug看一下计数器有没有走起来。

网友E:
你是不是选了个CH1N这种没用到的通道?

网友F:
建议把PWM波形抓下来看看是不是低电平输出。

网友G:
G0系列的PWM初始化和F1不太一样。

网友H:
看看有没有死区设置导致输出为0。

网友I:
GPIO是不是开成了模拟功能?

网友J:
RTC模块通常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纽扣电池(如CR2032)供电,这样即使主电源断电,RTC模块仍然可以继续计时。这是最常见的实现方式。

网友K:
VBAT引脚可能未正确连接纽扣电池。

网友L:
可能是芯片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M:
纽扣电池电压不足?

网友N:
STM32的RTC模块属于备份域

网友J:
备份寄存器

网友M:
可能是BAT滤波电容缺失或容量不足导致的吧。

网友O:
在VBAT引脚与备用电源之间并联0.1μF陶瓷电容,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P:
LSE晶振未启用或未起振。

网友K:
可能是时钟源选择错误。

网友Q:
STM32L0的备份域默认受写保护。若未解除保护,将无法正确配置RTC。

网友R:
可以通过备用电源

网友S:
VBAT走线若靠近高频信号或长度过长,可能引入干扰导致RTC工作不稳定。

网友T:
正确配置备份域寄存器和VBAT引脚的硬件连接

网友U:
STM32 内部 RTC

网友:
RTC通常使用外部32.768kHz的低频晶振作为时钟源

网友V:
独立VBAT引脚

网友W:
可以改写RTC时钟初始化函数和日期设置/获取函数

网友X:
VBAT引脚需要正确连接到备用电源,同时应添加滤波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的影响

网友Y:
每天通过 GPS 或 NTP 同步校正 RTC 误差。

网友Z:
电池电量耗尽是RTC掉电保存失败的主要原因,需定期更换电池。

网友AA:
芯片问题可能是硬件故障或设计缺陷导致的,需要进一步检查和确认。

网友AB:
RTC在系统掉电或复位后仍能保持时间,适用于需要长时间计时的应用场景

网友Y:
若 VBAT 引脚外接 3V 锂电池(如 CR2032)或超级电容,且电池电量充足、供电回路无接触不良

网友AC:
外置 RTC 芯片        更高精度

网友AD:
g0的PWM初始化与f1不同,g0可能需要额外配置。

网友AE:
检查GPIO配置,确保未误设置为模拟模式。

网友AF(2025-11-03):
没打开主输出使能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G:
g0系列PWM初始化与F1版有差异,具体区别需查看对应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