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定时器死活对不上频

楼主(2025-08-02):
开个PWM,结果频率偏得离谱,调Prescaler和ARR都感觉像踩雷区。

网友A:
RTC寄存器值读出来看看是不是根本没保存进去。

网友B:
VBAT脚电压量过了吗?

网友C:
RTC启用了备份域访问权限没?

网友D:
是不是程序一上电就重新初始化了RTC?

楼主:
看一下是不是LSE晶振没起震。

网友E:
L476的RTC要等LSE稳定后再操作,不然会失败。

网友F:
HAL库有坑,初始化RTC那段别重复跑。

网友G:
试试加个标志位判断RTC是否已设置。

网友H:
检查一下LSE电容值,L476挺敏感的。

网友I:
手动调试一次能保存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