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CAN收不到数据咋回事

楼主(2025-08-02):
配置完CAN,主机发数据了但我一点反应都没,是过滤器没设好还是模式搞错了?

网友A:
有时候要加延时才能等主机枚举完成。

网友B:
USB供电电压够吗?电容布了吗?

网友C:
Cube生成的代码里面要插个MX_USB_Device_Init才行。

网友D:
USB线换过吗?我有条就是一动就掉。

网友E:
CDC串口驱动用的是ST的inf文件吗?

楼主:
USB引脚有没有开成模拟模式?

网友F:
看看有没有VDDUSB这个供电没开。

网友G: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USB握手过程。

网友H:
G431的USB不稳定是版本bug,升级下固件。

网友I:
USB中断有没有拉起来?

网友J:
临时禁用过滤器,测试是否能接收所有数据。

网友J:
如果此时能接收到数据,说明原过滤器配置有问题。

网友K:
是否启用了 CAN 全局中断?

网友L:
检查过滤器是否匹配目标 ID。

网友M:
检查中断是否触发。

网友N:
未启用 CAN 时钟?

网友O:
可能未调用 HAL_CAN_Start()。

网友P(2025-11-03):
USB线中断,建议换新,我的就是动不动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