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这颗U跑FatFS卡不卡?

楼主(2025-08-02):
移植了FatFS,SPI SD卡读写总感觉慢吞吞的,有人用这颗跑顺的吗?

网友A:
电源不稳也会写失败,Flash写时要保证稳定供电。

网友B:
是不是没解锁FLASH写保护?

网友C:
C0系列的FLASH写完得等写结束标志位。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没擦除,直接写肯定失败。

网友E:
Flash地址对了吗?别写到boot区去了。

网友F:
编译器优化有时候会影响读写结果。

楼主:
写Flash建议关中断试试,防止打断写过程。

网友G:
写完Flash后,立即读有时候不准,要等一会。

网友H:
ST这个FLASH控制器很挑操作顺序。

网友I:
HAL库里的写函数不一定通用,建议裸写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