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调了半天ADC还不准

楼主(2025-08-02):
开了内部参考电压,校准也做了,结果量个电池电压差了一大截。

网友A:
系统有没有Watchdog?可能复位后时钟没切回来。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中断里面卡住了?

网友C:
有没有用HSI?F0的HSI有点不稳定。

网友D:
Debug模式下看一下SysTick还在跑吗?

网友E:
有没有开WFI或者sleep模式?

网友F:
用了外部晶振吗?起振后可能切换失败了。

网友G:
电源是不是掉压了?低电压会拖慢时钟。

楼主:
主频是动态调整的吗?有没有频率自动降级?

网友H: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Cube?有些bug会自动切时钟。

网友I:
建议用LED简单闪烁做个时间基准测试。

网友J:
ADC的精度受电源噪声影响较大。如果电源不稳定或存在高频干扰

网友K:
必须读取VREFINT_CAL并计算实际值

网友L:
采样时间不足?

网友M:
执行 HAL_ADCExocCalibration() 偏移校准

网友N:
ADC对电源噪声敏感,VDDA波动会直接影响结果。

网友O:
若工作温度变化较大,需在代码中添加温度补偿逻辑。

网友P:
未调用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 ADC_SINGLE_ENDED),或校准后未重启ADC。

网友Q:
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电池电压和VDDA,与ADC结果对比,确认误差来源。

网友R:
ADC的采样时间设置合理。如果采样时间过短,可能会导致采样不准确。

网友S:
分压电阻精度

网友T:
高阻抗分压网络需要更长时间充电

网友U:
在ADC输入端加入RC低通滤波器,降低外部干扰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V:
分压电阻的精度足够(建议使用1%精度的电阻)

网友W:
使用外部精密电压源替代内部VREF

网友X:
未断开被测信号就直接校准,导致校准基于当前未知电压。

网友Y:
通过调整ADC采样时间,增加采样周期,获取更稳定的输入信号

网友Z:
直接将电池连接到 ADC 引脚 → 忽略分压电阻的必要性。

网友AA:
一个是降低采样速率,另一个是要使用标准信号源校准,包括零点和满度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