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HSI能不能用来跑USB?

楼主(2025-08-02):
想图省事不接晶振,但USB老掉线,是不是HSI就不该干这活?

网友A:
抓一下时序波形,确认一下指令和时钟是不是发对了。

网友B:
Quad模式打开了吗?看一下QSPI控制寄存器。

网友C:
Cube里的QSPI初始化太保守了,可以手调。

网友D:
是不是Flash芯片本身不支持高频?

网友E:
时钟预分频是不是默认值,得手动调一下。

网友F:
建议用memory-mapped模式,会快很多。

网友G:
ST的QSPI写的时候建议开DMA。

网友H:
看一下是不是在读状态寄存器那一步卡住了。

楼主:
QSPI需要设置Flash参数结构体,不设就低速。

网友I:
我用U5也踩过坑,后来查手册自己改初始化好了。

网友J:
STM32的USB模块通常需要一个精确且稳定的48MHz时钟

网友:
STM32提供了PLL来生成所需的时钟频率。

网友K:
HSI不能直接用于USB

网友L:
需要48MHz时钟作为串行接口引擎(SIE)的时钟源。

网友M:
时钟频率必须为48MHz

网友N:
HSI的典型频率为16MHz ,远低于USB所需的48MHz

网友O:
取决于具体的时钟配置

网友P:
外部晶振(HSE)通常具有更高的精度和稳定性,是USB时钟的首选来源。

网友Q:
USB通信对时钟精度有严格要求

网友L:
通过PLL间接满足USB的时钟需求

网友R:
HSI时钟被启用并通过PLL倍频至48MHz

网友S:
HSI的频率和精度均无法满足USB的要求

网友T:
HSI无法直接提供48MHz时钟

网友U:
可以通过锁相环(PLL)倍频至48MHz

网友:
使用8MHz HSE,通过PLL倍频至48MHz,再配置为USB时钟

网友V:
STM32 的 HSI 频率通常为 8MHz

网友M:
HSI精度不满足USB协议要求

网友W:
使用HSI作为USB时钟源,会导致通信不稳定或失败

网友X:
USB接口推荐使用HSE或PLL倍频后的时钟信号

网友Y:
将8MHz的HSE通过PLL倍频至48MHz

网友Z:
48MHz时钟,这是USB2.0全速设备的标准要求

网友AA:
HSI的频率稳定性不如外部晶振,可能影响USB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AB:
STM32的HSI是RC振荡器,频率为8MHz

网友AC:
无法满足USB的严格时钟要求。

网友AD:
USB协议规定,USB设备必须使用精度高、稳定性好的时钟源,通常要求时钟误差在±0.25%以内。

网友AE:
通常选择8MHz或16MHz的晶振。通过PLL倍频,同样可以得到48MHz的USB时钟。

网友AF:
HSI不能直接作为USB时钟源

网友AG:
HSI(高速输入/输出)不是专门为USB设计的,但可以通过外围电路转换来支持USB通信。

网友AH: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I:
最好不要省

网友AJ(2025-09-02):
HSI通常指高速输入,它主要用于定时器/计数器功能。它不适合直接用来跑USB,USB通信需要专用USB控制器和特定协议。

网友AK:
HSI(高速输入)主要用高速数据输入,一般不用于USB通信。USB通信需要专用的USB控制器和接口电路。

网友AL:
STM32通过PLL倍频生成所需时钟频率。

网友AM:
CubeMX的QSPI配置默认较保守,手动调整可以优化性能。注意平衡稳定性和速度。

网友AN:
CubeMX配置QSPI初始化参数时,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不必过于保守。

网友AO(2025-11-03):
如果选用memory-mapped模式,提速很快

网友AK:
STM32的PLL能产生所需的高频时钟,提升系统性能。

网友AP:
STM32 USB模块运行需48MHz稳定时钟,确保数据传输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