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USART DMA模式踩坑了

楼主(2025-08-02):
DMA模式收串口数据,结果多字节老丢前几个,是缓存对齐问题吗?

网友A:
你收的是标准帧还是扩展帧?有没有设错?

网友B:
是不是FIFO满了你没清?

网友C:
有可能是中断优先级搞错了,打断收发流程。

网友D:
建议加个CAN错误中断打印一下状态。

网友E:
CAN总线电平稳定吗?终端电阻OK?

网友F:
收到数据后要手动释放FIFO,不然就堵了。

网友G:
有时候是接收过滤器没设好,试试开全滤。

网友H:
看一下是不是进入了BusOff状态。

网友I:
我之前遇到是NVIC配置写错了,CAN中断不生效。

楼主:
HAL库的回调函数加Log看看有没有被触发。

网友J:
看了你们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难道是刷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