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开机先跑Bootloader咋搞?

楼主(2025-08-02):
量产需求想先跑Bootloader,主程序再从外部Flash启动,这样跳转怎么搞最保险?

楼主:
检查是不是中断优先级太低,被屏蔽掉了

网友A:
唤醒引脚有没有设成EXTI?

网友B:
低功耗唤醒得配置NVIC,别漏了。

网友C:
L152对唤醒边沿很敏感,换成上升试试。

网友D:
看一下是不是引脚没下拉,上电是浮空状态。

网友E:
进Stop前有没有关掉不该关的时钟?

网友F:
HAL库里的Stop函数有时候没设对唤醒源。

网友G:
RTC唤醒和外部唤醒不能混用,有冲突。

网友H:
建议先用LED验证一下是否真的没醒。

网友I:
Stop模式要确保写入PWR->CR之后立即执行W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