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L010官方例程问题请教

楼主(2025-08-02):
CW32L010固件库       Rev1.0.5      2025/06/24
https://www.whxy.com/uploads/files/20250624/CW32L010_StandardPeripheralLib_V1.0.5.zip
其中的例程 CW32L010_StandardPeripheralLib_V1.0.5\Examples\GTIM\gtim_pwm_output ,readme.txt说到 “程序运行后,PB04输出脉宽为1ms, 正脉宽为250us的方波。”,实际下载执行在PB04没有输出,一直是低电平;硬件确认过PB04这个IO没有问题。

网友A:
在CW32L010F8P6 StartKit REV01,实测该例程是ok的,请检查您测试的软件、硬件!

网友B:
1、下载后实测没有PWM输出,确定MCU程序已经在正常运行了?
2、换个更简单程序先验证一下引脚有木有输出,比如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或IO翻转的波形;
3、这种固件库,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PWM没有输出是不是配置出问题了

网友D:
实测没有PWM输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网友E:
PWM输出是基本的操作

网友F:
CW32L010官方例程参考一下

网友G:
大概是程序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