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2R Micro-EVB开发板测评】基于RT-Thread及Freemodbus在Geehy APM32F402R Micro-EVB上实现Modbus主机

楼主(2025-08-02):
1. 概述
本文将介绍如何在Geehy APM32F402R Micro-EVB开发板上,基于RT-Thread实时操作系统和Freemodbus开源库实现Modbus主机功能,并使用Modbus Slave工具进行通信测试。

1.1 硬件平台
  • 开发板: Geehy APM32F402R Micro-EVB
  • MCU: APM32F402RBT6 (Cortex-M4F, 128KB Flash, 32KB SRAM)
  • 通信接口: UART2

1.2 软件环境
  • 操作系统: RT-Thread 5.2.1
  • Modbus库: Freemodbus 1.6
  • 开发环境: Keil MDK
  • 测试工具: Modbus Slave

1.3 FreeModbus 简介
FreeModbus 是一个基于 BSD 协议的开源嵌入式 Modbus 协议栈,支持 RTU、ASCII 及 TCP 三种传输模式,具有高度可移植性和模块化设计。它可运行于裸机系统,也适用于集成 RTOS 的嵌入式平台,特别适合 STM32、AVR、ARM Cortex-M 等微控制器平台。FreeModbus 提供从站和主站功能接口,便于快速集成至工业控制、自动化设备中。我们将采用 RTU 从站模式与主机进行通信,结合 UART 作为物理接口。
标准Modbus功能:
  • 支持保持寄存器读写(功能码03/06/16)
  • 支持输入寄存器读取(功能码04)
  • 支持线圈读写(功能码01/05/15)
  • 支持离散输入读取(功能码02)
系统架构
  1. 应用层 (user_mb_app.c)
  2.     ↓
  3. Modbus协议栈 (mb.c, mbrtu.c等)
  4.     ↓
  5. 移植层 (mb_port_*.c)
  6.     ↓
  7. ThreadX RTOS
  8.     ↓
  9. APM32F402硬件层

2. 环境搭建2.1 RT-Thread配置在RT-Thread配置中启用以下组件:
  1. RT-Thread Components → Device Drivers → Using Serial Device Drivers
  2. RT-Thread Components → Device Drivers → Using Pin Device Drivers
  3. RT-Thread online packages → IoT - internet of things → freemodbus
2.2 Freemodbus软件包配置
在RT-Thread配置菜单中设置:
使用pkgs --update更新组件
使用scons --target=mdk5更新工程

3. 软件实现
生成的Keil工程如下:
board.c
/*
* Copyright (c) 2006-2022,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0-08-20     Abbcc        first version
*/

#include "board.h"

void apm32_usart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 {0U};

#ifdef BSP_USING_UART1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USART1);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endif

#ifdef BSP_USING_UART2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USART2);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2;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3;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endif
}

void apm32_msp_can_init(void *Instance)
{
#if defined(BSP_USING_CAN1) || defined(BSP_USING_CAN2)
    GPIO_Config_T  GPIO_InitStructure;
    CAN_T *CANx = (CAN_T *)Instance;

    if (CAN1 == CANx)
    {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CAN1);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B);

        /* PB8: CAN1_RX, PB9: CAN1_TX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UP;
        GPIO_Config(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8, GPIO_AF_CAN1);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9, GPIO_AF_CAN1);
    }
    else if (CAN2 == CANx)
    {
        /* When using the CAN2 peripheral, the CAN1 clock must be turned on */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CAN1);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CAN2);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B);

        /* PB12: CAN2_RX, PB13: CAN2_TX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UP;
        GPIO_Config(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12, GPIO_AF_CAN2);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13, GPIO_AF_CAN2);
    }
#endif
}
Modbus主机轮询程序:
/*
* Copyright (c) 2006-2022,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19-06-21     flybreak     first version
*/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mb.h"
#include "mb_m.h"

#ifdef PKG_MODBUS_MASTER_SAMPLE
#define SLAVE_ADDR      MB_SAMPLE_TEST_SLAVE_ADDR
#define PORT_NUM        MB_MASTER_USING_PORT_NUM
#define PORT_BAUDRATE   MB_MASTER_USING_PORT_BAUDRATE
#else
#define SLAVE_ADDR      0x01
#define PORT_NUM        3
#define PORT_BAUDRATE   115200
#endif
#define PORT_PARITY     MB_PAR_EVEN

#define MB_POLL_THREAD_PRIORITY  10
#define MB_SEND_THREAD_PRIORITY  RT_THREAD_PRIORITY_MAX - 1

#define MB_SEND_REG_START  2
#define MB_SEND_REG_NUM    2

#define MB_POLL_CYCLE_MS   500

static void send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eMBMasterReqErrCode error_code = MB_MRE_NO_ERR;
    rt_uint16_t error_count = 0;
    USHORT data[MB_SEND_REG_NUM] = {0};

    while (1)
    {
        /* Test Modbus Master */
        data[0] = (USHORT)(rt_tick_get() / 10);
        data[1] = (USHORT)(rt_tick_get() % 10);

        error_code = eMBMasterReqWriteMultipleHoldingRegister(SLAVE_ADDR,          /* salve address */
                                                              MB_SEND_REG_START,   /* register start address */
                                                              MB_SEND_REG_NUM,     /* register total number */
                                                              data,                /* data to be written */
                                                              RT_WAITING_FOREVER); /* timeout */

        /* Record the number of errors */
        if (error_code != MB_MRE_NO_ERR)
        {
            error_count++;
        }
    }
}

static void mb_master_poll(void *parameter)
{
    eMBMasterInit(MB_RTU, PORT_NUM, PORT_BAUDRATE, PORT_PARITY);
    eMBMasterEnable();

    while (1)
    {
        eMBMasterPoll();
        rt_thread_mdelay(MB_POLL_CYCLE_MS);
    }
}

static int mb_master_sample(int argc, char **argv)
{
    static rt_uint8_t is_init = 0;
    rt_thread_t tid1 = RT_NULL, tid2 = RT_NULL;

    if (is_init > 0)
    {
        rt_kprintf("sample is running\n");
        return -RT_ERROR;
    }
    tid1 = rt_thread_create("md_m_poll", mb_master_poll, RT_NULL, 512, MB_POLL_THREAD_PRIORITY, 10);
    if (tid1 != RT_NULL)
    {
        rt_thread_startup(tid1);
    }
    else
    {
        goto __exit;
    }

    tid2 = rt_thread_create("md_m_send", send_thread_entry, RT_NULL, 512, MB_SEND_THREAD_PRIORITY - 2, 10);
    if (tid2 != RT_NULL)
    {
        rt_thread_startup(tid2);
    }
    else
    {
        goto __exit;
    }

    is_init = 1;
    return RT_EOK;

__exit:
    if (tid1)
        rt_thread_delete(tid1);
    if (tid2)
        rt_thread_delete(tid2);

    return -RT_ERROR;
}
MSH_CMD_EXPORT(mb_master_sample, run a modbus master sample);
编译下载程序,在rt-thread的finsh命令中运行mb_master_sample程序

4. 使用Modbus Slave进行测试
4.1 Modbus Slave设置
  • 下载并安装Modbus Slave工具
  • 配置串口参数:
    • 端口:选择对应的COM口
    • 波特率:115200
    • 数据位:8
    • 停止位:1
    • 校验位:None
    • 从站地址:1

4.2 Modbus Slave测试
可以对保持寄存器进行读取和设置

5. 总结
本文介绍了在Geehy APM32F402R Micro-EVB开发板上基于RT-Thread和Freemodbus实现Modbus主机的过程:
  • 掌握RT-Thread下Freemodbus的配置和使用
  • 理解Modbus主机的工作原理和实现方法
  • 学会使用Modbus Slave工具进行通信测试
  • 具备扩展更多Modbus功能的能力

网友A:
这个测评很详细,学习了如何在APM32F402R上实现Modbus主机功能,感谢分享!

网友B:
老哥 ,这个代码能否分享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