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关于N32G435启动位置的问题,怎样在0x80000000位置启动?

楼主(2025-08-02):
我仿真的时候启动位置是0x20000000,怎样让启动位置改到0x80000000,BOOT0脚我悬空,接地,上拉3.3V都试过了,不管用啊

网友A:
0x8000_0000在地址映射中属于Reserved,还能在这个位置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8000_0000在地址映射中属于Reserved,还能在这个位置启动?

写错了,是从0x0800_0000位置启动

网友A:
0x0800_0000是中断向量地址,不能从这启动的吧。
参考一下,我用的g455,boot0通过10k电阻接地,boot1用做模拟I2C。IAR仿真main()位于0x0802_8128,前面的地址有别的函数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0800_0000是中断向量地址,不能从这启动的吧。
参考一下,我用的g455,boot0通过10k电阻接地,boot1用做 ...

就是我点了仿真之后,没有停在main函数的前面,直接就开始运行了。我前面硬件配置的地方设置断点,然后复位CPU也不会停在断点,直接运行到while里去了,但是外设的配置又是配置过的

网友B:
这个要修改启动文件里面的程序运行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