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天线类型都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5-08-02):
你手里的手机、用的笔记本电脑,能上网、能通信,天线可是立了大功。天线就像是让万物相连的神奇“桥梁”,帮我们实现了好多好多的功能,像玩游戏、汽车导航,甚至还能操控太空里的小行星呢。虽然天线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可它们的样子和用法却各不相同。

天线是如何工作的

不管是简单的线状偶极子天线,还是复杂的相控多输入多输出(MIMO)阵列,所有天线干的都是同一件事——把电信号变换成电磁波,让信息通过特定波长的信号在空气中传输,最后在目的地被另一副天线接收并解译。通过空间传送信号,天线让我们能以光速跨越遥远距离进行通信,这对我们医疗、航空航天、通信和交通等行业的发展可太重要了。随着天线应用的不断扩展,满足各种使用场景所需的天线类型也在不断增多。

天线为什么有这么多类型

不同的应用场景对天线的要求可不一样。比如,飞机和控制塔联系用的天线,跟蓝牙咖啡杯里的天线就大不一样。飞机的天线需要作用距离远,而咖啡杯的天线要能适应极小空间。天线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好多因素,比如带宽(特定信号的频率范围)、极化(天线辐射电场的方向)、方向性(辐射集中在单一方向的程度)、物理空间(天线必须适配区域的尺寸)、增益(在峰值辐射方向上传输的功率大小)和效率(天线辐射功率与其输入功率的比值)。

常见天线类型都有什么特点

了解常见天线类型的一般特性,能帮我们为不同场景选合适的天线。接下来,咱们就看看几种常见的天线类型。

半波偶极子天线

半波偶极子天线是最简单的实用天线,由两根导电杆或导线构成。它的工作频率下,物理尺寸是半个波长,所以叫“半波”。这种天线设计制造简单,非常普遍。它有纯净的线性极化和旋转对称的辐射方向图。一副半波偶极子天线由长度为 L = λ/2 的线性导电单元构成,通常在其长度中间插入间隙进行馈电。虽然它一般是窄带天线,但增加导线半径能增加带宽。

PIFA天线(平面倒F天线)

PIFA天线常见于手机和各种电子设备里。它是偶极子的一种变体,制造成本低,还能印刷成多种变体,适应狭小空间,特别实用。

喇叭天线

喇叭天线常用于需要极高方向性的应用,比如雷达测速枪。它的几何结构简单,能处理高功率,损耗还低。一副喇叭天线由一段波导构成,末端向外张开,形成开放孔径。张开是为了增加方向性,收窄波束宽度。喇叭天线可以仅在电场方向张开(E面扇形喇叭),或仅在磁场方向张开(H面扇形喇叭),或在两个方向都张开(角锥喇叭)。它通常带宽很宽,工作在波导的截止频率以上,辐射线性极化波,极化方向和波导内电场方向一致。

八木-宇田天线

八木-宇田天线有时简称为“八木”天线,由一副单独的偶极子天线和非驱动的线性导电单元组成的阵列构成。这种天线在方向性至关重要的应用里很有效,常被用作电视接收天线。它有反射器和导向器单元,反射器单元略长于偶极子,导向器单元略短于偶极子。它有高度方向性,最大辐射方向朝向导向器,背离反射器。它也是窄带的,线性极化,电场方向和偶极子对齐。

缝隙天线

缝隙天线和偶极子天线原理类似,不过它用的是磁流,不是电流。它能在飞机机头锥和电路板上找到。它由一个矩形(半波长长)的“缝隙”构成,开在平坦的导体平面上。根据巴比涅原理,它工作原理和半波偶极子天线类似,辐射场也类似,不过极化方向互换了。它的辐射方向图近似偶极子天线,但接地平面截断会引入不对称性。它的带宽随缝隙宽度变化,是线性极化的,电场方向垂直于缝隙长度。

矩形贴片天线

矩形贴片天线是薄型应用里最常见的,通常印刷制作,能适应手机等平坦空间。虽然它原理简单,但能轻松修改,实现更宽频带、提高隔离度或在多个频率上工作。它由一个矩形导电单元构成,放在介质基板表面,有导电背板。贴片天线的辐射源于贴片下方空腔中场的谐振。它通过微带线、同轴探针或和邻近谐振器耦合来馈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