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CH-LINK下载提示HEX转BIN失败

楼主(2025-08-02):
在使用CH32V307VCT6开发板进行开发时,使用官方例程测试CAN的硬件,刚开始是可以下载程序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下载不了。提示内容如下:Link device no need to upgrade
[23:26:41] Using target file E:\CH32\EXAM\CAN\TestMode\obj\TestMode.bin
[23:26:42] Starting Flash Operation...
[23:26:43] Error: Failed to transform .HEX to .BIN.
-------------------------------------End----------------

各位大佬,求指教

尝试不同的下载方式

楼主:


楼主:

提示图片在这

网友A:
您好,下载选择文件时是否选择了bin文件,检查一下bin文件是否存在,若不存在重新选择一下文件,hex或bin都可以。若不行,可删除工程输出目录后重新编译试一下

网友B:
你直接用bin文件试试,你生成的时候直接生成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下载选择文件时是否选择了bin文件,检查一下bin文件是否存在,若不存在重新选择一下文件,hex或bin都 ...

重新换了一个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C:

有详情吗?

网友D:
确保你的电源供应稳定,电压不稳定也可能导致下载问题

网友E(2025-09-09):

是不是文件选择错了

网友F:
根据官方文档,开发板出厂默认启用了Flash的读保护功能。当首次尝试下载新程序时,若未解除该保护,会导致写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