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解决双向可控在上电瞬间的短时导通问题

楼主(2025-08-02):
如图,此电路在上电的瞬间可控硅会短暂导通一下,怎么调整参数能确保上电时可控硅完全不导通?
确认导通不是由MUC给出的错误电平导致开启,在测试过程中是断开R4电阻.

网友A:
解释不通。控制极的电阻改成并联10K

能解释一下如此操作的原因吗?

网友A:
图看不清,C1、R2是抗干扰嘛,所以R2不是串,改成并。限流是R3。可能是上电瞬间单片机复位时输出高电平对C1充电造成的,这样改后时间会缩短很多。

xch
先把R2断开
xch
看不清图纸。也许是接错 TIAC 管脚了
收到,谢谢坛友。手机端看不清,等有时间用电脑看看。

网友B:
给三极管B极串一二极管,然后再三极管的B极对电源正极之间接一电容,在上电初期让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就不会有瞬间输出。

网友C:
暂短导通说法是胡扯。这个可控硅电路一旦可控硅导通就关断不能。

网友D:
1 这个控制的是交流电,不存在导通无法关断的情形
2 要搞清楚是误触发导致的,还是电路本身导致的。电容C1非常可疑,去掉试试
3 如果是电路本身导致的,那就是dv/dt问题了,不那么好解决

网友B:
电容C1为什么接到电源,将其接地试试。肯定有想不到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C1为什么接到电源,将其接地试试。肯定有想不到的效果。

收到,谢谢坛友回复,等有时间会测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