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请教ch572r如何安全停止蓝牙,以便利用内存

楼主(2025-08-02):
   CH57x_BLEInit();
   GAPRole_PeripheralInit();
   这样初始化后,如何安全的停止,这样就可以利用 MEM_BUF这一大段内存了,似乎例子代码里没有怎么安全停止蓝牙的代码

网友A:
MEM_BUF不仅是蓝牙需要使用,tmos系统也是需要使用的,所以是不可以取消的,关闭蓝牙一般通过关闭广播即可。

网友B:
停止广播 & 断开连接

GAPRole_TerminateConnection(0); // 主动断开连接(如有)
GAPRole_SetParameter(GAPROLE_ADVERT_ENABLED, sizeof(uint8_t), &disable); // 关闭广播
仅供参考哈

网友C:
不初始化蓝牙应该就不会占用内存了吧

网友D:
您好,要安全停止蓝牙并释放内存,您可以尝试以下步骤:首先,确保所有蓝牙操作已经完成,然后调用`GAPRole_Terminate()`来停止GAP角色,接着调用`HCI_Shutdown()`来关闭HCI层。最后,您可以释放`MEM_BUF`所占用的内存。

网友E:
您好,要安全停止蓝牙并释放内存,您可以尝试调用`GAPRole_Terminate()`函数来结束蓝牙角色,然后再手动释放相关的内存资源。

网友F:
GAPRole_SetParameter(GAPROLE_ADVERT_ENABLED, sizeof(uint8_t), &disable); // 关闭广播  关闭广播即可

网友G(2025-09-17):
您可以尝试先断开所有连接,然后关闭广播,最后重置蓝牙模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MEM_BUF不仅是蓝牙需要使用,tmos系统也是需要使用的,所以是不可以取消的,关闭蓝牙一般通过关闭广播即可 ...

学到了学到了,一定要看原厂技术支持的回答。

网友I:
核心在于彻底关闭射频并释放协议栈占用的资源。
核心步骤与注意事项:
断开连接:首先使用 GAPRole_TerminateLink主动断开所有BLE连接。
停止广播:若处于广播状态,调用 GAPRole_StopAdvertising停止。
关闭协议栈:关键一步是调用 HAL_StopBLE函数,这将关闭射频硬件并停止蓝牙任务,释放其占用的内存(尤其是RAM)。
验证状态:通过检查相关标志位或测量电流,确认蓝牙已完全进入休眠或停止状态。
安全目的:此流程可防止因突然断电或非法状态切换导致的硬件错误或内存泄漏,确保设备稳定并成功回收内存用于其他功能。

网友J:
核心是调用官方API HAL_StopBLE()。
操作流程与要点如下:
断开连接:首先确保蓝牙已断开所有连接(使用GAPRole_TerminateLink)并停止广播。
执行停止:调用 HAL_StopBLE()。此函数会关闭射频电路,停止蓝牙协议栈任务,并释放其占用的RAM归还给系统使用。
验证状态:可通过检测函数返回值或系统电流来确认蓝牙已完全停止。
安全目的:该流程确保了蓝牙协议栈被有序、完整地关闭,避免了因直接断电或非法状态切换可能导致的内存泄漏或硬件错误,从而安全地回收内存。

网友K:
调用 HAL_StopBLE()函数可安全关闭蓝牙射频及协议栈,释放其占用的内存资源,操作前需确保蓝牙连接已断开。

网友E(2025-10-18):
确实,安全停止蓝牙需要确保所有蓝牙活动都已终止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停止广播 & 断开连接

GAPRole_TerminateConnection(0); // 主动断开连接(如有)

是这个样子的吗,要看技术支持怎么说哈

网友M:
CH572R安全停止蓝牙的关键步骤:
主动终止连接:调用GAPRole_TerminateLink()确保链路断开;
关闭协议栈:执行HAL_StopBLE()释放射频资源与内存;
验证状态:检测电流或标志位确认蓝牙完全休眠。
优势:避免内存泄漏,确保硬件稳定,回收内存供用户任务使用。

网友N:
回帖中总有惊喜的发现,学习到了,后续项目上使用可以避免踩坑

网友O:
安全停止蓝牙的核心是调用 HAL_StopBLE()API。该操作会彻底关闭射频电路、终止协议栈任务,并将其占用的系统内存(尤其是RAM)完整释放回堆栈,以供用户程序复用。

网友P:
先断开连接→关闭蓝牙核心→释放相关资源→禁用外设时钟” 的流程,避免内存泄漏或硬件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