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将常量数据固定在Flash中的固定地址

楼主(2025-08-02):
App, flash, TE, ST, pi, ap
将常量数据固定在Flash中的固定地址
关于STM32F103数据定位的问题,将数据固定在Flash中。我想将一些主应用程序参数放置在Flash的固定位置,以便我的引导程序能够了解已安装的应用程序。目前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STM32CubeIDE中,我在主应用程序代码(main.c)中添加了以下内容:
uint32_t const Version  __attribute__((section(".AppInfo"))) = 0x12345678UL;
uint32_t const Features __attribute__((section(".AppInfo"))) = 0xDEADC0DEUL;
在链接脚本(.ld文件)中,我在.isr_vector (0x08002000)和.text之间添加了以下内容:
.AppInfo 0X08003000 :
  {
    . = ALIGN(4);
    KEEP(*(.AppInfo))
    . = ALIGN(4);
  } >FLASH
检查了.map文件确认这种方式是有效的,但在向量表和AppInfo之间会出现一个巨大的Flash空间空洞,然后.text段才开始。

有没有办法让链接器将这个数据混合到.text区域中?我希望能够控制AppInfo的位置,或者我是否应该直接选择ISR向量表之后的下一个边界

网友A:
使用 __attribute__((at(address))) 将常量数据放置在指定的地址。

网友B:
绝对地址定位

网友C:
用AT>语法

网友D:
若数据量较小,可直接将其合并到.text段,通过符号标记位置

网友E:
若允许灵活位置可将.AppInfo紧接向量表后,通过符号或相对偏移访问。

网友F:
通过编译器指令或链接脚本,可以将常量数据固定在STM32 Flash的指定地址。

网友G:
修改Flash中的数据需要先擦除整页,可能导致其他数据丢失

网友H:
修改 .ld 文件,添加自定义段并指定其起始地址

网友I:
当需要将少量数据精确放置在特定地址时,可直接通过 __attribute__((at())) 实现

网友J:
/* 定义新的Flash区域 */
FLASH_DATA (rx) : ORIGIN = 0x08010000, LENGTH = 0x1000

SECTIONS
{
    /* 将特定节区放入新定义的Flash区域 */
    .my_data :
    {
        KEEP(*(.my_data))
    } > FLASH_DATA
}

网友F:
在需要将一些配置数据或校验和等重要信息存储在特定位置

网友K:
在链接脚本中定义该节的地址和大小。

网友L:
编译后生成的.map文件会显示变量的实际地址

网友M:
指定的地址不会与其他数据或代码发生冲突。

网友N:
const uint8_t data[] __attribute__((at(0x08010000))) = {...};将数据存储在地址0x08010000处

网友O:
.ld 文件中将 Flash 划分为多个区域

网友B:
   static const uint8_t s_acBmp**030[len] __attribute__((at(0X800F000))) = {0x80, 0xC0, 0xC0, 0xC0, 0xC0...};

网友P:
Flash的读写操作通常需要按字(4字节)或半字(2字节)对齐。

网友Q:
通过链接脚本定位数据

网友R:
在程序中通过指针访问指定地址的数据,验证内容是否正确。

网友S:
在定义常量数据时,使用__attribute__((at(address)))属性,指定数据在Flash中的存储地址

网友T:
通过 __attribute__ 指定自定义存储段

网友U:
使用 __attribute__((section(".section_name"))) 将常量数据放置在指定的节中。

网友V:
编译完成后,查看生成的.map文件,确认常量数据是否被放置在指定的地址。

网友W:
32位数据通常需要4字节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