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外部存储类型在C语言中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5-08-02):
外部存储类型在C语言中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在 C 语言中,外部存储类型用extern声明,表明变量或函数在其他文件中定义。它不分配内存,仅说明标识符存在。多个文件可通过extern共享同一变量 / 函数,需确保类型一致。常用于模块化编程,实现跨文件数据共享和函数调用,链接时由编译器解析地址

网友:
编译器识别出来然后分类调度。

网友B(2025-09-16):
在 C 语言中,外部存储类型通过extern关键字声明,用于指示变量或函数在其他文件中定义。编译器不会为其分配内存,仅作为引用说明。链接时,连接器会在其他模块中寻找对应定义并建立关联,实现跨文件访问,扩大变量作用域至整个程序,需避免重复定义。

网友C:
在 C 语言中,外部存储类型用extern声明,表明变量或函数在其他文件中定义。编译器不会为其分配内存,仅指示 linker 在其他模块查找定义。可跨文件访问,需确保声明与定义类型一致,常用于共享全局变量或函数,实现模块化编程中资源共享。

网友D:
外部存储类型变量的生命周期是整个程序的执行周期,它们在程序开始运行时被初始化,并在程序结束时被销毁。

网友E:
C 语言中,外部存储类型用extern声明,表明变量 / 函数定义在其他文件。编译时,编译器仅记录其类型,不分配内存;链接时,由链接器从其他模块查找实际定义并关联。外部变量在整个程序生命周期有效,可跨文件共享,需避免重复定义。常用于多文件项目中共享数据或函数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