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全局变量和外部存储类型在内存中的存储位置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5-08-05):
基础问题:全局变量和外部存储类型在内存中的存储位置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全局变量通常存储在静态存储区,它们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都存在,而外部存储类型(如外部变量)也存储在静态存储区,但它们的作用域是整个程序。

网友B(2025-09-09):
全局变量(未加 static)和外部存储类型变量(extern)通常存于数据段(已初始化)或 BSS 段(未初始化),属于程序静态存储区,生命周期与程序一致。二者存储位置无本质区别,主要差异在作用域:extern 可跨文件访问,全局变量默认文件内可见。

网友C:
外部存储类型的变量,比如静态变量,存储在BSS段(Block Started by 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