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触发ADC采样的原理

楼主(2025-08-07):
PWM 触发 ADC 采样原理:PWM 输出特定时序脉冲,作为 ADC 采样触发信号,使 ADC 在 PWM 特定时刻(如上升沿)同步启动采样,确保采样与信号周期精准同步。

网友A:
通常ADC触发在设计上有很多触发源的。

网友A:
另外PWM也有中断,比如上升沿中断,下降沿中断,可以在中断里手动触发。也可以配置为自动触发。

网友B(2025-09-09):
PWM 触发 ADC 采样,是利用 PWM 信号的特定时序(如上升沿、下降沿或周期脉冲)作为 ADC 的采样触发信号。当 PWM 信号达到设定触发条件时,直接启动 ADC 对目标模拟信号(如电机电流、传感器电压)进行同步采样,确保每次采样都对应 PWM 周期内的固定时刻,避免采样相位偏移,提升数据准确性,常用于电机控制、电源检测等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