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基于STM32 的 PWM 触发 ADC 采样代码

楼主(2025-08-19):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PWM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配置定时器基础参数,PWM频率 = 72MHz / (7200*10) = 1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          //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9;    //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配置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4;             // 占空比5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 使能定时器更新事件作为触发源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 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Cmd(TIM3, ENABLE);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ADC输入引脚 PA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DC配置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3_TRGO;  // 定时器3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通道0,采样时间55.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使能外部触发转换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 ADC校准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uint16_t Get_ADC_Value(void) {
    //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int main(void) {
    PWM_Config();  // 配置PWM触发源
    ADC_Config();  // 配置ADC为外部触发模式

    uint16_t adc_value;
    while(1) {
        adc_value = Get_ADC_Value();  // 获取PWM触发后的采样值
        // 处理采样数据...
    }
}

网友A:
配置 TIM 生成 PWM,设置 TIM 触发输出为 ADC 外部触发源;ADC 初始化时选该触发信号,开启 DMA 传输。TIM_PWM 输出触发 ADC,ADC 转换后 DMA 存数据。关键代码:TIM 触发模式设为 PWM 上升沿,ADC 外部触发选 TIM 事件,使能 DMA 循环模式。

网友B(2025-09-23):
配置 TIM 生成 PWM,设置其触发输出连接到 ADC 的外部触发源;配置 ADC 为外部触发模式,使能 DMA 传输;编写初始化函数完成 TIM、ADC 和 DMA 配置,启动定时器和 ADC,DMA 会将采样数据存入指定缓冲区。

网友C:
配置 STM32 的 PWM 触发 ADC 采样:先初始化 TIM 生成 PWM,设触发输出为 TRGO;再配置 ADC,触发源选 TIM 的 TRGO,开启连续转换;使能 ADC_DMA,将采样数据存数组。示例代码含 TIM、ADC、DMA 初始化,启动 TIM 和 ADC 后,DMA 自动传输 PWM 触发的 ADC 数据。

网友D:
以下是基于 STM32 的 PWM 触发 ADC 采样代码思路:配置 TIM 生成 PWM,设置其 TRGO 为 ADC 触发源;ADC 配置 ADC 初始化,选择外部触发模式,关联 TIM 的 TRGO;使能 ADC DMA 传输,在中断或 DMA 完成回调中处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