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CH32V307开发板测评】CAN测试

楼主(2025-08-02):
上一篇测评文章玩了一下SPI接口,还是很顺利的
一、CAN介绍
1、CAN是什么
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是一种基于差分信号的异步串行通信协议,由博世公司于1983年开发,专为解决复杂系统中电子设备的实时数据交换问题。
其核心设计思想为:
        1)多主竞争,智能仲裁:任何节点均可主动发送数据,通过ID优先级(数值越小优先级越高)实现非破坏性仲裁,高优先级数据自动抢占总线
        2)差分抗扰,高可靠传输:通过CAN_H/CAN_L双绞线传输差分信号,电压差>0.9V为显性(逻辑0),<0.5V为隐性(逻辑1)。此设计天然抑制共模干扰,适合强电磁环境(如汽车引擎舱)
        3)极简布线,高扩展性:双线总线可连接多达110个节点,新增设备无需修改网络地址
通俗一点的理解,可以把CAN总线想象成个高效的会议讨论组:
        发言规则:谁有紧急消息(ID优先级高)谁先说,其他人自动静音等待(非破坏性仲裁)。
        抗干扰能力:成员戴降噪耳机(差分信号)确保在嘈杂环境中听清指令。
        容错机制:有人报错数据时,系统自动要求重说(错误重传)
2、CAN的应用场景
主要有三大应用场景
1)汽车电子(最核心场景)
连接发动机控制、ABS刹车、仪表盘等模块。例如:踩刹车时,刹车传感器通过CAN通知发动机降速
        2)工业自动化
工厂机器人、传感器群通过CAN协同工作,如机械臂收到指令后同步动作
        3)智能设备
医疗监护仪、电梯控制系统、智能家居设备(如安防传感器)的内部通信
3、优势和劣势
1)优势
高可靠性、实时性强、扩展灵活、成本低
2)劣势
数据量小、速率与距离矛盾、偶发冲突问题
二、CAN代码编程
查看哪些引脚支持CAN,如图,PB8;PB9;
开发板上没有CAN收发器,因此使用的CAN收发器型号是TCAN1044;绘制的CAN收发器原理图如下:
硬件准备好了,就需要进行代码编程了
1、初始化CAN GPIO和CAN接口
void CAN_Mode_Init( u8 tsjw, u8 tbs2, u8 tbs1, u16 brp, u8 mode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urcture={0};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urcture={0};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urcture={0};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GPIO_PinRemapConfig( GPIO_Remap1_CAN1, ENABLE);

         GPIO_InitStur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ur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ur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urcture);

         GPIO_InitStur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ur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urcture);

         CAN_InitStur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ur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ur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urcture.CAN_NART = ENABLE;
         CAN_InitStur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ur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InitSturcture.CAN_Mode = mode;
         CAN_InitSturcture.CAN_SJW = tsjw;
         CAN_InitSturcture.CAN_BS1 = tbs1;
         CAN_InitSturcture.CAN_BS2 = tbs2;
         CAN_InitSturcture.CAN_Prescaler = brp;
         CAN_Init( CAN1, &CAN_InitSturcture );

         CAN_FilterInitStur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if (Frame_Format == Standard_Frame)
/* identifier/mask mode, One 32-bit filter, StdId: 0x317 */
         CAN_FilterInitStur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ur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ur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62E0;
         CAN_FilterInitSturcture.CAN_FilterIdLow = 0;
         CAN_FilterInitStur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FFE0;
         CAN_FilterInitStur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6;

2、配置过滤
/*********************************************************************
  * @fn      CAN_SoftFilterIni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nitializes the CAN peripheral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        parameters in the CAN_FilterInitStruct.
  *
  * @param   CAN_FilterInitStruct - pointer to a CAN_FilterInitTypeDef
  *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void CAN_SoftFilterInit(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
{
        if(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Number > CANSOFTFILTER_MAX_GROUP_NUM){
                return;
        }
        if(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Activation)
        {
                CANFilterStruc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Number].en = 1;
        }else
        {
                CANFilterStruc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Number].en = 0;
        }
        CANFilterStruc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Number].FR[0].FR_16_H = 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IdHigh;
        CANFilterStruc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Number].FR[0].FR_16_L = 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IdLow;
        CANFilterStruc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Number].FR[1].FR_16_H = 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MaskIdHigh;
        CANFilterStruc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Number].FR[1].FR_16_L = 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MaskIdLow;
        CANFilterStruc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Number].mode = 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Mode;
        CANFilterStruct[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Number].scale = CAN_FilterInitStruct->CAN_FilterScale;
}

3、配置接收中断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
         int i;
         uint8_t px,pbuf[8];
         if (CAN_GetITStatus(CAN1,CAN_IT_FMP0))
         {
                 px = CAN_Receive_Msg(pbuf);
                 for ( i = 0; i < px; i++)
                 {
                         canexbuf_interrupt[i] = pbuf[i];
                 }
                 if(px)
                 {
                         interrupt_rx_flag = 1;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 CAN_IT_FMP0);
         }
}

4、配置发送和接收函数
/*********************************************************************
  * @fn      CAN_Send_Msg
  *
  * @brief   CAN Transmit function.
  *
  * @param   msg - Transmit data buffer.
  *          len - Data length.
  *
  * @return  0 - Send successful.
  *          1 - Send failed.
  */
u8 CAN_Send_Msg( u8 *msg, u8 len )
{
         u8 mbox;
         u16 i = 0;

         CanTxMsg CanTxStructure;

#if (Frame_Format == Standard_Frame)
         CanTxStructure.StdId = 0x317;
         CanTxStructure.IDE = CAN_Id_Standard;

#elif (Frame_Format == Extended_Frame)
         CanTxStructure.ExtId = 0x12124567;
         CanTxStructure.IDE = CAN_Id_Extended;

#endif

         CanTxStructure.RTR = CAN_RTR_Data;
         CanTxStructure.DLC = len;

         for( i=0; i<len; i++ )
         {
                 CanTxStructure.Data[i] = msg[i];
         }

         mbox = CAN_Transmit( CAN1, &CanTxStructure);
         i = 0;

         while( ( CAN_TransmitStatus( CAN1, mbox ) != CAN_TxStatus_Ok ) && (i < 0xFFF) )
         {
                 i++;
         }

         if( i == 0xFFF )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 @fn      CAN_Receive_Msg
  *
  * @brief   CAN Receive function.
  *
  * @param   buf - Receive data buffer.
  *          len - Data length.
  *
  * @return  CanRxStructure.DLC - Receive data length.
  */
u8 CAN_Receive_Msg( u8 *buf )
{
         u8 i;

         CanRxMsg CanRxStructure;

         if( CAN_MessagePending( CAN1, CAN_FIFO0 ) == 0)
         {
                 return 0;
         }

#ifdef USE_SOFT_FILTER
         CAN_ReceiveViaSoftFilter( CAN1, CAN_FIFO0, &CanRxStructure );
#else
         CAN_Receive( CAN1, CAN_FIFO0, &CanRxStructure );
#endif // USE_SOFT_FILTER

         for( i=0; i<8; i++ )
         {
                 buf[i] = CanRxStructure.Data[i];
         }

         return CanRxStructure.DLC;
}

5、下载验证
1)发送数据
250K波特率
1M波特率接收
统计发送成功的次数,按1M的波特率去发送,没有出错;发送58055次数据。

2)接收数据
使用USB-CAN软件向开发板发送数据,如图,设备成功接收到
总结:根据测试和数据手册说明,CH32V307VCY6的can最大速率为1M,且稳定性是很不错的,具体还需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测试。

网友A:
楼主用的哪家的CAN收发器??

用的是TI的

网友B:
最后测试下来丢包率如何??多少速率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测试下来丢包率如何??多少速率测试的?

1M的速率,测试发送接收基本没有丢包

网友C:
对于CAN收发器TCAN1044的使用和代码编程部分,能否再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D(2025-09-28):
引用 楼主:
1M的速率,测试发送接收基本没有丢包

几个节点??距离应该不远吧,端接120欧姆电阻

网友E:
测试结果看起来不错,1M波特率下没有出错,稳定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