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的RTC掉电还能继续跑吗?

楼主(2025-08-03):
STM32L053R8T6把主电断了,Vbat继续供电,RTC时间居然真没丢,电池供电果然稳。

网友A:
L0真的是低功耗中的狠角色。

网友B:
Vbat脚必须接稳,不然时钟也救不了。

网友C:
我还加了个超级电容,RTC能撑两天。

网友D:
好像只有L系列的RTC这么靠谱。

网友E:
断电恢复后还要记得校时。

网友E:
ST BLE Stack略大,不过挺稳。

楼主:
Vbat那脚有点难焊。

楼主:
iPhone接收信号强度还挺高。

网友F:
有一次接反了,RTC死活不走。

网友F:
发射功率调低点能省好些电。

网友G:
STM32的RTC比我用的某些MCU强太多。

网友G:
注意广播包不能太大。

网友H:
可以考虑配合唤醒中断做定时唤醒。

网友H:
CubeMX生成的BLE例程直接能用。

网友I:
那个shadow register也得注意。

网友I:
我用的是低功耗模式+LSE RTC唤醒。

网友J(2025-11-03):
只要发射功率调低点还能多省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