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F7的LCD接口能直接带电容屏?

楼主(2025-08-03):
STM32F746ZG带的LTDC接口确实能直驱RGB屏,但触摸那块得额外加个I2C的控制芯片。

网友A:
驱动电容屏不难,关键是调参数。

网友B:
RGB能跑起来,但触摸芯片还得另加。

网友C:
你用的是GT911还是FT6X06?

网友D:
我觉得硬件能带动1080P的都有点神了。

网友E:
LTDC和DMA2D一起用效果很棒。

网友F:
背光和触控都要另外控制,有点复杂。

楼主:
电容屏的I2C通信容易丢数据,要注意上拉。

网友G:
用CubeMX配LTDC有点卡人。

网友H:
不加SDRAM的话就别想刷屏了。

网友I:
配个小电容触摸稳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