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烧录老出错,是不是电源问题?

楼主(2025-08-03):
STM32F030K6T6在低压USB供电下容易烧录失败,加个稳压芯片后一切正常。

网友A:
换个短USB线,有时候就搞定了。

网友B:
我用USB供电也遇到烧录失败。

网友C:
加个LDO后秒烧成功。

网友D:
JTAG电平不稳也是个坑。

网友E:
烧录线别太长,影响信号。

网友F:
有时候不是供电,是SWD接线问题。

网友G:
DTR/RTS乱跳也会影响烧录。

网友H:
USB电源口的电容很关键。

楼主:
尝试换个ST-LINK试试看?

网友I:
Vcap电容装了没?F0也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