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的高速ADC咋这么多采样时钟?

楼主(2025-08-03):
STM32G431CBT6里面ADC采样时钟源一大堆,PLL+异步分频配起来脑子转不过来。

网友A:
感觉G4是为了电机控制特意加强的。

网友B:
G4的ADC确实灵活到有点复杂。

网友C:
PLLSAI1搞定后,结果采样时钟还要分频。

网友D:
多通道采样时顺序也要注意。

网友E:
那个BOOST模式功耗不小。

网友F:
配合Timer触发采样挺有用的。

网友G:
我用DFSDM差点和ADC混了。

网友H:
调试的时候ADC校准别忘了。

网友I:
高速采样别忘了DMA配置。

楼主:
电源电压低的时候采样误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