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的双核调试到底谁先跑?

楼主(2025-08-03):
STM32H747XIH6开调试,M7先启动,M4得手动唤醒,不然程序在那等着不动。

楼主:
一旦理解通信机制,双核就很顺了。

网友A:
默认就是M7先上,M4像个副驾。

网友B:
如果M4没启动,调试M4的程序会挂住。

网友C:
M7不唤醒M4,M4就一动不动。

网友D:
STM32CubeIDE里得勾选双核启动。

网友E:
我设置了M4 BOOT地址才正常。

网友F:
M4那边的中断要小心别和M7冲突。

网友G:
用Event Flags让两个核通信还挺香。

网友H:
双核调试别忘了开SWV,不然没log。

网友I:
有个例程可以参考dual_core_cm7_c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