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环路电流计算

楼主(2025-08-03):
如图,这个环路计算出来的电流各是多少?看上去不遵循KCL定理啊?

楼主(2025-09-06):
一直没人回复,这是我目前理解的,供大家参考了

网友A:
首先,基尔霍夫两个定律肯定都遵守的!其次,你将DCDC芯片的地直接画到输入电源的负极去,是不是更好理解。

网友B:
两个定律是有大前提的,你的输出电压都不一样

网友C:
A1无法计算

网友D:
功率相等,DCDC功率相等原则。A1=A2,芯片的控制电流不计。前后边共地的吗?

网友E(2025-11-10):
没有给定条件就无法计算。
如果假设A1A2A3A4的电流计内阻为0,DCDC的效率为100%,
那就很好算了。
或者你把上面两个条件给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直没人回复,这是我目前理解的,供大家参考了

A3=4A,A4=1A,A2=5A,A1>1A,这有啥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