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无法在STM32CubeIDE中看到外部闪存加载程序文件

楼主(2025-08-03):
无法在STM32CubeIDE中看到外部闪存加载程序文件

网友A:
未正确配置外部 Flash 驱动?

网友B:
可能是调试器配置错误。

网友C:
链接脚本未包含外部 Flash 地址?

网友D:
未启用外部 Flash 的时钟和引脚?

网友E: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F:
尝试 STM32CubeProgrammer 手动烧录,排除 IDE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