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出现除以零的情况程序崩溃

楼主(2025-08-04):
有没有办法在出现除以零的情况时防止程序崩溃。

例如,当出现除以零时,返回零。返回错误指示

网友A:
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参考下面文章:关于除以0异常捕获的配置话题

网友B:
在执行除法前显式检查除数是否为0,若为0则返回默认值或错误标志。

网友C:
用编译器内置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