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实时表达式功能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5-08-04):
实时表达式功能无法正常工作。使用实时表达式功能在调试过程中查看一些全局变量,但当添加这些变量并运行程序时,只能看到一个空白区域,偶尔会闪现一个0。这就像是在闪烁一样。

我已经检查过调试器设置,认为配置是正确的。

网友A:
全局变量若未在程序启动时初始化,其值可能为随机值或0,导致调试时显示异常。

网友B:
更新调试工具和IDE至最新版本。

网友C:
编译器优化级别设置过高可能导致未被显式使用的全局变量被移除,从而在调试时无法查看。

网友D:
调试器与芯片连接不稳定?

网友E:
检查调试器连接线是否完好无损,连接接口是否松动。

网友F:
检查程序中是否存在内存访问冲突或越界访问的代码段。

网友F:
查看调试日志。

网友G:
调试工具或IDE可能存在bug或配置问题。

网友H:
建议降低编译器优化级别。

网友I:
程序中可能存在内存访问冲突或越界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