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只要已使用浮点型值 程序在下一个系统延迟中跑飞 ucosii系统

楼主(2025-08-03):
GD32F303 只要一使用浮点型值 程序在下一个系统延迟中跑飞 ucosii系统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跑飞?

网友A:
调用涉及浮点数的函数时,栈指针必须保持8字节对齐。若未对齐,会导致数据访问异常,触发HardFault中断,程序跑飞。

网友A:
UCOSII的任务栈通常为32位(4字节对齐,但未强制保证8字节对齐。当任务中调用sprintf处理浮点数时,栈操作可能因未对齐而崩溃。

网友B:
强制任务栈8字节对齐。

网友C:
优化浮点运算配置,避免在任务中频繁创建/销毁浮点变量,减少栈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