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我这个L0的IWDG咋关不掉?

楼主(2025-08-04):
STM32L031K6U6的IWDG一旦启用就停不下来,重启也没用,只能靠软件喂狗保平安。

网友A:
我一般测试完才打开它。

楼主:
启用了就不能关,ST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B:
一开始没注意,一写进去就锁死了。

网友C:
上电就开始跑,不喂就重启。

网友D:
用Option Byte关一次就行了。

网友E:
开发阶段真不建议启用。

网友F:
HAL库喂狗函数还是挺稳的。

网友G:
看门狗太短反而容易误触发。

网友H:
不小心进了while(1)就挂。

网友I:
可以设成最大时间,给自己缓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