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 DMA2配置不动了是为啥?

楼主(2025-08-04):
STM32H743IIT6的DMA2通道初始化后不跑,结果是时钟树忘了开,CubeMX没提示真坑。

网友A:
最好单独开个函数配置DMA。

网友B:
我也踩过这个坑,时钟树那项默认关的。

网友C:
CubeMX真不应该默认不勾这个。

楼主:
配好了还以为代码写错了。

网友D:
看示波器半天没反应。

网友E:
跟F4系列一对比就看出区别了。

网友F:
H7的DMA要配好多个寄存器才行。

网友G:
建议用LL库调起来更直观。

网友H:
打断点时记得别触发内存冲突。

网友I:
那个Burst模式也挺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