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的USB断电后一直枚举失败?

楼主(2025-08-04):
STM32F103CBT6的USB掉电重插无法识别,居然要加延时再上电才正常,查了好久才发现。

网友A:
硬件加个上拉电阻也挺重要。

网友B:
我加了个延时之后就好了。

网友C:
USB插拔后有些状态没清零。

网友D:
HAL库初始化函数得重新跑一遍。

楼主:
有时候得模拟一次断电过程。

网友E:
供电没稳也会这样。

网友F:
试试加个P-MOS做断电保护?

网友G:
CubeMX配置USB那块有BUG。

网友H:
主机有时候缓存了旧设备信息。

网友I:
改VID/PID能重新枚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