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的EXTI为啥中断没反应?

楼主(2025-08-04):
STM32C031F6P6用外部中断,线配上了,中断函数也写了,就是触发不了,原来少了NVIC配置。

网友A:
看例程配置中断是个好习惯。

网友B:
那个NVIC中断优先级配置一定得加上。

网友C:
EXTI线和GPIO不一一对应要注意。

网友D:
有些引脚没中断功能,得查手册。

网友E:
HAL库要用HAL_GPIO_EXTI_IRQHandler()才有效。

网友F:
配置中断回调忘写也不触发。

楼主:
进不了中断,一般都是优先级屏蔽了。

网友G:
看下中断标志有没有置位。

网友H:
我第一次做也整整调了一上午。

网友I:
最好用示波器确认引脚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