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WB芯片的Flash保护真这么严?

楼主(2025-08-04):
STM32WB15CCU6上锁后,连读都读不到,不像F1那样还能刷空,安全性提升不少。

网友A:
这种安全机制对物联网挺友好。

网友B:
一锁就全封,JTAG都进不去了。

网友C:
ST安全设计这次是动真格的。

网友D:
芯片读不出数据,一定是开了RDP。

网友E:
不能像以前那样“擦了就解”。

网友F:
写安全引导的时候必须注意Flash区域。

网友G:
升级程序出错就很难修了。

网友H:
一定要提前留调试接口。

楼主:
保护区设置错了直接报错。

网友I:
可以用ST官方工具查看Flash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