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的USART居然也能半自动唤醒?

楼主(2025-08-04):
STM32L452CEU6在STOP模式下,USART能被字符自动唤醒系统,适合串口低功耗唤醒应用。

楼主:
L4低功耗是真的细节到位。

网友A:
STOP模式下这个功能太实用了。

网友B:
我用串口蓝牙模块唤醒成功了。

网友C:
HAL库里那个唤醒选项不太明显。

网友D:
只要收到字节就能唤醒主系统。

网友E:
不用外部中断,真是懒人福音。

网友F:
要配对波特率,差一点就收不到。

网友G:
记得中断优先级别设高点。

网友H:
否则收到数据系统根本不动。

网友I:
USART自动唤醒加RTC定时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