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单片机程序能在线升级吗?

楼主(2025-08-04):
做了一个基于microchip avr单片机程序的模块,每次更新程序都要把模块从设备上拆下来烧录,很麻烦。有没有不用拆,直接在线升级的方法?

网友A:
你在电路板上设计的时候预留烧录接口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电路板上设计的时候预留烧录接口不就行了

他现在是IO口都不够用了

网友C:
或者通过串口方式以Ymode协议升级也可以呀。

网友D:
当然可以,Microchip的单片机支持在线升级(OTA)。你可以使用Bootloader来实现这一功能,这样就能通过无线或有线的方式远程更新固件了。

网友E:
Microchip 单片机多数支持在线升级,通过内置的引导加载程序(Bootloader)实现。利用 UART、SPI、I2C 或 USB 等接口,从外部存储或上位机接收新程序,写入闪存,无需拆卸硬件,适用于现场更新。

网友F:
肯定是可以升级的,只要你提供了在线接口和响应的BOOT引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