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71系列] CIU32L061的各种低功耗有实际测试参数吗?

楼主(2025-08-04):
如题,想了解CIU32L061这颗芯片各种功耗模式,实际测试的参数。

网友A:
CIU32L061 的低功耗实际测试参数如下:待机模式约 0.5μA,停机模式低至 0.1μA,运行模式下 1MHz 时约 150μA。这些参数基于典型工作电压(3.3V)和室温环境,实际应用中受外设状态、电压等因素影响会略有差异。

网友B(2025-09-08):
CIU32L061 有多种低功耗实际测试参数,如 VBAT 模式下,当 VBAT 模式 + RTC + 备份寄存器时为 1.25μA;Stop 模式下,CPU+SRAM 保持时为 1.55μA,Stop 模式 + RTC 为 2.05μA,Stop 模式唤醒时间为 3.8μs。

网友C:
CIU32L061的功耗确实比较低,我之前做过一些测试,运行模式下大约是5mA,睡眠模式下是1uA,深度睡眠模式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我记得是很低的RTC应该在几个uA左右,手册里面有的。

网友E:
CIU32L061在待机模式下的功耗大约是2mA,而在运行模式下可以达到20mA左右。

网友F:
你可以查阅芯片的数据手册,里面应该有详细的功耗数据和测试条件

网友G:
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功耗差别还是挺大的。建议多做一些实验

网友E(2025-10-18):
是的,CIU32L061在不同模式下的功耗差异很大。我这里有一份测试报告,可以分享给大家看看。

网友F:
在待机模式下,CIU32L061的功耗可以低至微安级别

网友H:
CIU32L061在待机模式下功耗非常低,但具体的数值我还需要进一步测试确认。

网友I(2026-02-05):
CIU32L061 有官方低功耗实测参数(3.3V、室温):VBAT+RTC + 备份寄存器 1.25μA;Stop 模式 CPU+SRAM 保持 1.55μA,加 RTC 2.05μA,唤醒 3.8μs;Standby 1.35μA;运行约 150μA/MHz,实际受外设、电压、温度影响。

网友I:
CIU32L061 官方提供实测功耗(3.3V、25℃):
运行模式:约 150μA/MHz
Stop 模式:1.55μA(CPU+SRAM 保持),加 RTC 为 2.05μA,唤醒 3.8μs
Standby 模式:1.35μA
VBAT+RTC + 备份寄存器:1.25μA
实际值受外设、电压、温度影响。

网友J:
关于CIU32L061的功耗测试,我建议参考官方的技术手册,里面通常会有详细的功耗参数和测试条件。

网友K:
VBAT 模式 + RTC + 备份寄存器:1.25μA;Standby 模式 + 5 唤醒引脚:1.35μA;Stop 模式(CPU+SRAM 保持):1.55μA;Stop 模式 + RTC:2.05μA;Stop 模式唤醒时间:3.8μs(Flash 执行)。运行模式 1MHz 约 150μA,实际受外设、电压等影响。

网友L:
CIU32L061的低功耗模式确实有吸引力

网友M:
是的,CIU32L061在不同工作模式下的功耗是有差异的

网友N:
CIU32L061 有官方实测的低功耗参数,测试条件为 3.3V、25℃室温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是很低的RTC应该在几个uA左右,手册里面有的。

是的几个uA另外一个帖子有经销商分享了低功耗参数的

网友P(2026-04-24):
有,CIU32L061 有官方数据手册指标与实际测试结果,

网友Q:
CIU32L061的功耗表现还是不错的。在待机模式下,功耗可以控制在微安级别。具体数值需要根据电路设计和外部条件来确定。

网友R: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些CIU32L061的理论功耗数据,但实际测试参数可能因环境和使用条件而异。

网友S:
CIU32L061的低功耗特性确实很吸引人,但确实需要实际测试数据来验证。有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些测试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