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

楼主(2025-08-04):
各位大佬,想咨询一下就是本身带内置驱动闭环的BLDC,这种接到单片机之前需要加什么电路呢?4线,红线12V电源正极,黑线gnd,白线调速线,黄线速度反馈。

楼主:
类似于这种接口的电机

网友A:
直接接都行,不放心就加个缓冲器芯片,注意不要热插拔电机线容易烧

网友B:
供电  建议是根据最大电流 加个保险丝
调速 和速度反馈
调速 就是 MCU给出去的波形,可以加级三极管驱动,
反馈,加个上拉 数脉冲 顶多加级RC

网友C:
这种要加预驱动吧,MCU和BLDC直接需要个predriver通常
要不这个电机内部集成了预驱动?